多个PLC系统与电脑怎么连接

楼主(2008-07-11):
多个三菱Q系列PLC与电脑连接方式:melsecnet/H组成一个环状网络,电脑连在一个PLC的CPU插口上.另外这样的系统可以通过CC LINK模块连接吗?
多个PLC系统与电脑怎么连接如何连接,要设定什么内容.

网友A:
可以!见过图片资料,设备层用H网,现场层用CC-LINK,电脑用板卡接CC-LINK网!
http://www.cc-link.org.cn/cc_link_use.html
这个可看看!

网友B:
看过,用过,但不是我经手的所以不会。

网友C:
可以使用,

网友D:
没用过,不知道哦

网友D:
但是好象可以用模块就可以吧。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