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IN-40MR主PLC能不能加FX1N-8 ET 扩展

楼主(2008-07-11):
最近在改造旧设备,原设备PLC是继电器输出,要加高速脉冲输出用PWM脉宽信号控制变频器转速,要加晶体管输出PLC扩展不知行不行?先谢谢大家。

网友A:
40MR可以连接FX2N-8EYT
但如果想使用脉冲指令,比如PLSY等,只能针对Y0和Y1,加扩展也发不了。
邪门的办法是把40MR的Y0,Y1的继电器拆掉,换成晶体管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把Y0和Y1换成晶体管的,成本又低。

网友C:
呀,,,换了就成? plc还是认着继电器的,指令可能就不能写到程序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