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的特殊模块能用到三菱FX3U -plc 上么?!!

楼主(2008-07-12):
我公司要配FX3U系统,我没有 FX3U-PLC的各种特殊模块使用手册,配FX3U系统没把握。想用FX2N-PLC的特殊模块代上,不知能不能行!!!!
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倨我所知FX3U系列还没几个特殊模块,主要还是用FX2N系列的模块.

楼主:
谢谢树人的帮助,,,我单位要对设备改造,就是一条钢卷纵剪线,要把校平机、圆盘剪、重卷机联动起来,实现拉剪和磙剪合力剪切。我想用FX2n-4DA把原来生产线上的直流调速装置联动起。

网友B:
没有问题,我用过的

网友C:
FX3U硬件手册上描述的很清楚,可以使用

网友D:
能带我就是用FX3U的带FX2N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