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USB接口问题

楼主(2008-07-12):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三菱的PLC用USB接口不能监控一监控就死机而用COM口监控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我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B:
有没有换一根USB试试?

网友C:
不用多想,这是线的问题,电路设计不好,好象是PL2303一类,这款的USB-PC/PPI多有此问题

网友D:
应是线的问题。

网友E:
总是推荐用户购买稍微贵一点的编程电缆,几十块的根本不要考虑,USB的起码150~200元。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杆秤,便宜能有好货吗?

网友F:
应是线的问题

网友G:
USB打印机线就可以用了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