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2):
大家好,我是工控新人
最近需要使profibus dp网络转别的网络,
现在需要建立profibus dp网络,因为平时用不到s7-300  所以专门买个回来太浪费了
请问大家,有什么廉价的方式建立profibus dp主站网络呢
另外有什么办法把电脑模拟成profibus dp主站呢??
安装wincc  行不行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您先说明一下您PC上是否安装了CP通讯卡,如果连这个也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啥说的了。

以上!

楼主:
楼上可以说下,有cp卡后应该如何做么?
我想用网络转换器接收profibus的数据信号如dm1---dm10的数据,再转成别的网络的数据。
所以想用比较廉价的方式建立profibus网络。
我应该使用什么器件合适呢?

网友A:
如果有了CP通讯卡,那么安装SimaticNet软件后,进行组态,此时可以将PC组成二类主站(当然一类主站是指PLC啦)。

这个如何做法在西门子官方网站的网上课堂中的Wincc部分会有详细的教程。

如果仅仅是为了作为网关使用,那么我建议您去购买Profibus网络转其他网络的转换模块,因为这里讨论的都是正版,Wincc的价格要相当于很多个网关模块的价格了。

以上!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uiuiop)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cvlsam 的指点,主要是想用在一些冷门的通讯协议上,没有profibus直接转的模块,所以想出这方法来,

网友B(2010-07-21):
    正纠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