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fx2n-4da说明书编了这段,大家看看对不

楼主(2008-07-12):
问题,示例中用的D0~D3,可以用其它D点么?因为我组485网络占了D0~D7。3Q各位,忘解答。
4~20ma输出
[ 此贴被7yu在2008-07-12 11:33重新编辑 ]

网友A:
TOP K0 K0 H1111 K1 这一句是往特殊模块EEPROM里写入初始化命令,但EEPROM有
寿命的。以上的程序里每送一次电就写一次EEPROM,那模块很快就会挂了,不知对不对,
我也在迷茫中。。

网友B:
很对!如果对电子技术有了解就知道,EEPROM的特性

楼主:
3楼xd,我该怎么修改一下呢?把初始化那段拿出m8000这个并联电路么?放到m8002中么? 另外,写值那应该是to 不是top。我改了。

网友C:
TOP K0 K0 H1111 K1
同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D:
如果正常生产的时候,是不会一直断开PLC电源的,一天可能就只送一次电,下班后再断电,这样上电初始化PLC应该没什么关系,要到达EEPROM的写入次数可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说不定到时设备早就老化了,EEPROM的问题也可忽略了。以上个人观点!

网友E:
用m8002连接TOP K0 K0 H1111 K1 比较合适,最好在TOP K0 K0 H1111 K1 指令执行后把它删除。
不懂楼主往缓冲器K1-K4里送数干什么?

网友F:
其实很简单

网友G(2010-08-05):
有没有DA或者AD说明书。发个给我。谢谢。
4751001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