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请教高手:如何找伺服电机的原点?

楼主(2008-07-12):
我这里有一台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坏了,换了一个编码器,但是装上去以后,电机运转时始终比原来没有换之前要差,电机静止不动时,始终有一点点的抖动,反复调试都到不到最佳状态,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迅速准确的找到原点?还有一个小问题请教各位,是不是所有的伺服电机上电以后都是自动锁定静止不动的?

网友A:
插上编码器的电缆就很难转动了,以前好像看过文章,如果更换了伺服的编码器,就很麻烦了,需要用示波器什么的找原点。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进来指点呢?

网友B:
好像可以用PLC来调试的,我公司有一台安川电机就是这样的,通上电后,驱动器不要上电,然后用手转动电机看看PLC原点信号是否接通????

楼主:
请问编码器如何接PLC?能详细的说说吗?谢谢!

网友C:
一般都需驱动器的专用软件来用参数实现的,我见过LENZE和SIEMENS的伺服电机都是这样校正的,分别用的SICK和海德汉的余弦绝对值编码器,自己换的编码器很难校对原点,就是专业厂家也没多少人会。

网友D:
原点是伺服电机自带的一个Z相信号吧 只是到驱动器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