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各有用在那些方面

楼主(2008-07-12):
PLC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各有用在那些方面

网友A(2008-08-18):
PLC晶体管输出只能仍在直流电路里,特别是在有输出没冲的电路利必须是晶体管输出型,继电器输出型支流交流都可以适应。

网友B:
加入68449155工控联盟群来讨论把

网友C:
晶体管,速度比较快,继电器慢的多。

网友D:
负载类型不同:
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负载能力有限;继电器可带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负载能力比前者强一般为2A/P.
动作时间不同:
晶体管可输出高速脉冲信号;继电器不可.

网友E:
晶体管只能驱动直流负载 但相应快 继电器可以驱动交直流负载 带负载能力较好 但相应慢

网友F:
要看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G:
温故而知新,又学习了一遍

网友H:
同意6楼看法

网友I:
晶体管输出的PLC可用于频繁启停的场合,但只能使用直流电源。继电器输的PLC一般用于启停不频繁的场合,交支流电源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