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LC模块

楼主(2008-07-12):
模块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A:
jiu shi mo kuai le a

网友B:
模块就是PLC主机的扩展设备,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功能,用户无法写入程序,它是用来执行PLC主程序的设备。

网友C:
这样说吧,plc主机本体一般只有数字输入输出点,三菱至多到128点,要是不够用怎么办?要是还有模拟量要处理控制怎么办?这就是需要模块的地方,模块是根据需要选配的,有很多种,数字输入输出的,模拟量输入输出的,高速计数的,通信扩展的等等!

网友D:
对于小型一体机来说,只有I/O,假如需要模拟量就需要添加模块才可以,
对于大型PLC来说,它本身就是模块化结构,完全由模块组成,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就用什么模块

网友E:
上面这么多的高手给你说了,你现在懂了吗?呵呵

网友F:
楼上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