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2):
我有台真空镀铝设备,是自己做的,仿上海曙光的设备,在卷绕系统上有一个放料机构,是用三菱张力控制器和磁粉制动控制,中间是一个主冷辊,也就是主动辊,收卷是三菱张力控制器和ABB变频器控制电机.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收卷只受张力控制器控制,主动辊不转动的情况下,手动调节张力控制器输出百分比的时候才开到1%收卷就开始转动,直接把卷绕上的薄膜拉动,放卷张力给的再大也可以拉动(原曙光镀铝机的是手动调节到10-20%时可以把薄膜拉紧,达到理想的张力控制,收卷电机只会蠢蠢欲动,但不会转动),但开始真空镀膜,主动辊开始转动,频率随电位器调节而增加,但收卷这时还是只有一点点转动,必需随主动辊主动时调节收卷张力输出的百分比才能使收卷变频器频率增加,从而达到合适的张力,在升速的过程中张力非常的不稳定(原曙光机在静止状态调好张力,张力全用手动,在升速过程中非常稳定,也就是主动辊电机频率与收卷电机频率可以同步加减).
收卷要如何实现与主动辊同步控制呢?而且又要受张力控制器的控制?!!!!!!!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张力控制是取什么信号,如果是电压信号是很好做的,只需加一个电位器就可以了,就是做微调用,如果是单独的调整,那你就加装一个DC10V的开关电源就完全可以实现的

楼主:
        我是取的张力控制器中的交流伺服控制信号!
        应该如何加电位器呢?是在变频器上连接吗?这样的话就是有两个电位器了,一个主动辊,一个收卷,我就是想利用主动辊同步控制收卷!
      然后加加装一个DC10V的开关电源应该怎么加呢?!是给收卷变频器加吗?

网友B:
两个变频器都用一个DC10V开关电源.一个主电位器.两个分电位器.

网友C:
一个电位器控制一个变频器,然后用这个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控制另外一个变频器!

网友D:
收卷和放卷不能直接在一起控制,放卷张力单独手动控制,主动辊频率手动控制,收卷处加一检测装置做PID控制.

网友E:
收卷用张力控制,放卷用速度控制,电位器控制放卷的速度不就好了!

网友F:
很简单啊!收卷的速度信号要从主动辊上取样,张力控制微调就行了。

楼主:
9楼朋友的建议好像很符合我的要求!!!!!!!!!!!!!!!我得翻翻资料,变频器我都不是很懂.
9楼的朋友能教教我怎么做吗?!

网友G:
你可以用主动辊的反馈信号0-10v,接到从动的输入上。

网友H:
5楼能说详细一点么  呵呵  谢谢

楼主:
       我的收卷张力是用三菱张力控制器自动控制的,收卷变频器也从主动辊变频器取了模拟输出信号,可收卷变频器是ABB(ABB ACS800-01)的,很难设定参数,出厂设置是模拟输入AI1使用,AI2和AI3没有使用,不知道如何设置参数。
   必须是收卷变频器的模拟输入AI1和AI2共同控制,使张力能够前后一致,刚开始时收卷直径小,收卷变频器频率会相对高些,但随着收卷直径的增大,收卷变频器的频率也应随之降低。
    查了好多ABB参数设置资料,可就是设置不好,不能同时打开两个模拟输入(AI1、AI2或者AI3) ,哪位能教教我如何设置这台ABB的变频器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各位,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