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2):
定期排污主要有两项工作,其一是排污,其二是定期进行吹洗。这项工作应因
地制宜,并不是所有过程检测仪表都需要定期排污。
   1.排污
排污主要是针对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浮筒液位计等仪表,由于测量介质含有
粉尘、油垢、微小颗粒等在导压管内沉积(或在取压阀内沉积),直接或间接影响
测量。排污周期可由仪表工根据实践自行确定。
定期排污应注意事项如下:
① 排污前,必须和工艺人员联系,取得工艺人员认可才能进行;
② 流量或压力调节系统排污前,应先将自动切换到手动,保证调节阀的开度不变;
③ 对于差压变送器,排污前先将三阀组正负取压阀关死;
④ 排污阀下放置容器,慢慢打开正负导压管排污阀,使物料和污物进入容器,防止
物料直接排入地沟,否则,一来污染环境,二来造成浪费;
⑤ 由于阀门质量差,排污阀门开关几次以后会出现关不死的慰问,应急措施是加盲
板,保证排污阀处于不泄漏,以免影响测量精确度。
⑥ 开启三阀组正负取压阀,拧松差压变送器本体上排污(排气)螺丝进行排污,排
污完成拧紧螺丝;
⑦ 观察现场指示仪表,直至输出正常,若是调节系统,将手动切换与自动。

    2.吹洗

吹洗是利用吹气或冲液使被测介质与仪表部件或测量管线不直接接触,以保护测量
仪表并实施测量的一种方法。吹气是通过测量管线向测量对象连续定量地吹入气体。
冲液是通过测量管线向测量对象连续定量地冲入液体。
对于腐蚀性、粘稠性、结晶性、熔融性、沉淀性介质进行测量,并采用隔离方式难
以满足要求时,才采用吹洗。
     吹洗应注意事项如下:
① 吹洗气体或液体必须是被测工艺对象所允许的流动介质,通常它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与被测工艺介质不发生化学反应;
b. 清洁,不含固体颗粒;
c. 通过节流减压后不发生相变;
d. 无腐蚀性;
e. 流动性好。
② 吹洗液体供应源充足可靠,不受工艺操作影响。
③ 吹洗流体的压力应高于工艺过程在测量点可能达到的最高压力,保证吹洗流体
按设计要求的流量连续稳定地吹洗。
④ 采用限流孔板或可调阻力的转子流量计测量和控制吹洗液体或气体的流量。
⑤ 吹洗流体入口点应尽可能靠近仪表取源部件(或靠近测量点),以便使吹洗流
体在测量管线中产生的压力降保持在最小值。
⑥ 为了尽可能减小测量误差,要求吹洗流体的流量必须恒定。根据吹洗流体的种
类、被测介质的特性以及测量要求决定吹洗流量,下列吹洗流体数值供参考:
a. 流化床: 吹洗流体为空气或其他气体时,一般为0.85 ~ 3.4Nm3/h。
b. 低压储槽液位测量: 吹洗流体为空气或其他气体时,一般为0.03~0.045Nm3/h。
c. 一般流量测量: 吹洗流体为气体时,一般为0.03~0.14Nm3/h;吹洗流体为液
体时,一般为0.014 ~ 0.036m3/h。

过程检测与控制仪表日常维护之二---保温伴热
检查仪表保温伴热,是仪表工日常维护工作的内容之一,它关系到节约能源, 防止仪表冻坏,保证仪表测量系统正常运行,是仪表维护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
这项工作的地区性、季节性比较强。冬天,仪表工巡回检查应观察仪表保温状况, 检查安装在工艺设备与管线上的仪表,如椭圆齿轮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旋涡流量 计(涡街流量计)、涡轮流量计、质量流量计、法兰式差压变送器、浮筒液位计和 调节阀阀等保温状况,观察保温材料有否脱落,有否被雨水打湿造成保温材料不起 作用。个别仪表需要保温伴热时,要检查伴热情况,发现总是及时处理。 还要检查差压变送器和压力变送器导压管线保温情况,检查保温箱保温情况。差压 变送器和压力变送器导压管内物料由于处在静止状态,有时除保温以外尚需伴热, 伴热有电伴热和蒸汽伴热。对于电伴热应检查电源电压,保证正常运行。蒸汽伴热 是化工企业最常见的伴热形式。对于蒸汽伴热,由于冬天气温变化很大,温差可达 20℃左右,仪表工应根据气温变化调节伴热蒸汽流量。蒸汽流量大小可通过观察伴 热蒸汽管疏水器排汽状况决定,疏水器连续排汽说明蒸汽流量过大,很长时间不排 汽说明蒸汽流量太小。蒸汽流量调节裕度是很大的,因为蒸汽伴热是为了保证导压 管内物料不冻。要注意的是伴热蒸汽量不是愈大愈好,有些仪表工为了省事,加大 伴热蒸汽量,天气暖和了也不关小蒸汽流量,这样一是造成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增 加消耗,有时反而造成测量故障。因为化工物料冰点和沸点各不相同,对于沸点比 较低的物料保温伴热过高,会出现汽化现象,导压管内出现汽液两相,引起输出振 荡,所以根据冬天天气变化及时调整伴热蒸汽量是十分必要的。
过程检测与控制仪表日常维护之三----巡回检验
仪表工一般都有自己所辖仪表维护保养责任区,根据所辖责任区仪表分布情况,
选定最佳巡回检查路线,每天至少巡回检查一次。巡回检查时,仪表工应向当班
工艺人员了解仪表运行情况。

① 查看仪表指示、记录是否正常,现场一次仪表(变送器)指示和控制室显示
仪表、调节仪表指示值是否一致,调节器输出指示和调节阀阀位是否一致(通常
需两位仪表工同时观察。若工艺生产变化不大,生产现场和控制室观察有一个时
间差是正常的)。

② 查看仪表电源(若电动Ⅲ型仪表用24V DC电源,要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规定
范围内)、气源(0.14MPa)是否达到额定值。
③ 检查仪表保温、伴热状况。
④ 检查仪表本体和连接件损坏和腐蚀情况。
⑤ 检查仪表和工艺接口泄漏情况。
⑥ 查看仪表完好状况。仪表完好状况可参照化学工业部颁发的《设备维护检修
规程》进行检查。举例如下。
根据HG 25359-91《涡街流量计维护检修规程》,涡街流量计(旋涡流量计)完好
条件如下。
(1)零部件完整,符合技术要求,即:
  a. 铭牌应清晰无误;
  b. 零部件应完好齐全并规格化;
  c. 紧固件不得松动;
  d. 插接件应接触良好;
  e. 端子接线应牢靠;
  f. 可调件应处于可调位置;
  g. 密封件应无泄漏。
(2)运行正常,符合使用要求,即:
  a. 运行时,仪表应达到规定的性能指标;
  b. 正常工况下,仪表示值应在全量程的20%~80%;
  c. 累积用机械计数器应转动灵活,无卡涩现象。
(3)设备及环境整齐、清洁,符合工作要求,即:
  a. 整机应清洁,无锈蚀,漆层应平整、光亮、无脱落;
  b. 仪表管线、线路敷设整齐,均要做固定安装;
  c. 在仪表外壳的明显部位应有表示流体流向的永久性标志;
  d. 管路、线路标号应齐全、清晰、准确。
  (4)技术资料齐全、准确,符合管理要求,即:
  a. 说明书、合格证、入厂检定证书应齐全;
  b. 运行记录、故障处理记录、校准记录、零部件更换记录应明确无误;
  c. 系统原理图和接线图应完整、准确;
  d. 仪表常数及其更改记录应齐全、准确;
  e. 防爆型仪表生产厂必须有防爆鉴定机关颁发的防爆合格证;
  f. 应有完整的累积器的设定(或编程)数据记录。
过程检测与控制仪表日常维护之四----开停车注意事项
生产企业开车、停车很普遍。短时间停车对仪表影响不大,工艺人员根据仪表进行停车或开车操作,需要仪表工配合的事不多,仪表自身需要处理的事也不多。本文要闸述的开停车主要是由于全厂大检修,全厂范围内的停车和开车,或者某个产品由于产品滞销、原材料供应不上等原因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停车然后再开车的情况。
新建项目投产开车不在此范围之中。
    1.仪表停车
    仪表停车相对比较简单,应注意事项如下:
① 和工艺人员密切配合。
② 了解工艺停车时间和化工设备检修计划。
③ 根据化工设备检修进度,拆除安装在该设备上的仪表或检测元件,如热电偶、热电阻、法兰差压变送器、浮筒液位计、电容液位计、压力表等,以防止在检修化工设备时损坏仪表。在拆卸仪表前先停仪表电源或气源。
④ 根据仪表检修计划,及时拆卸仪表。拆卸储槽上法兰差压变送器时,一定要注意确认储槽内物料已空才能进行。若物料倒空有困难,必须确保液面在安装仪表法兰口以下,待仪表拆卸后,及时装上盲板。
⑤ 拆卸热电偶、热电阻、电动变送器等仪表后,电源电缆和信号电缆接头分别用绝缘胶布、粘胶带包好,妥善放置。
⑥ 拆卸压力表、压力变送器时,要注意取压口可能出现堵塞现象,造成局部憋压;物料(液和气)冲出来伤害仪表工。正确操作是先松动安装螺栓,排气,排残液,待气液排完后再卸下仪表。
⑦ 对于气动仪表、电气阀门定位器等,要关闭气源,并松开过滤器减压阀接头。
⑧ 拆卸环室孔板时,注意孔板方向,一是检查以前是否有装反,二是为了再安装时正确。由于直管段的要求,工艺管道支架可能少,要防止工艺管道一端下沉,给安装孔板环室带来困难。
⑨ 拆卸的仪表其位号要放在明显处,安装时对号入座,防止同类仪表由于量程不同安装混淆,造成仪表故障。
⑩ 带有联锁的仪表,切换置手动然后再拆卸。
    2.仪表开车
仪表一次开车成功或开车顺利,说明仪表检修质量高,开车准备工作做得好。反之,仪表工就会在工艺开车过程中手忙脚乱,有的难以应付,甚至直接影响工艺生产。由于仪表原因造成工艺停车、停产,是仪表工作的忌讳的事。
仪表开车注意事项如下:
① 仪表开车要和工艺密切配合。要根据工艺设备、管道试压试漏要求,及时安装仪表,不要因仪表影响工艺开车进度。
② 由于全厂大修,拆卸仪表数量很多,安装时一定要注意仪表位号,对号入座。否则仪表不对号安装,出现故障很难发现(一般仪表工不会从这方面去判断故障原因或来源)。
③ 仪表供电。仪表总电源停的时间不会很长,这里讲仪表供电是指在线仪表和控制室内仪表安装接线完毕,经检查确认无误后,分别开启电源箱自动开关,以及每一台仪表电源开关,对仪表进行供电。用24VDC电源,要特别注意输出电压值, 防止过高或偏低。
④ 气源排污。气源管道一般采用碳钢管,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会出现一些锈蚀,由于开停车的影响,锈蚀会剥落。仪表空气处理装置用干燥的硅胶时间长了会出现粉末,也会带入气源管内。另外一些其他杂质在仪表开车前必须清除掉。
    排污时,首先气源总管要进行排污,然后气源分管进行排污,直至电气阀门定位器配置的过滤器减压阀,以及其他气动仪表、气动切断球阀等配置的过滤器减压阀进行气源排污,控制室有气动仪表配置的气源总管也要排污。待排污后再供气,防止气源不干净造成恒节流孔堵塞等现象,使仪表出现故障。
⑤ 孔板等节流装置安装要注意方向,防止装反。要查看前后直管段内壁是否光滑、干净,有脏物要及时清除,管内壁不光滑用锉、砂布打光滑。环室里要管道中心,孔板垫和环室垫要注意厚薄,材料要准确,尺寸要合适。节流装置安装完毕要及时打开取压阀,以防开车时没有取压信号。取压阀开度建议手轮全开后再返回半圈。
⑥ 调节阀安装时注意阀体箭头和流向一致。若物料比较脏,可打开前后截止阀冲洗后再安装(注意物料回收或污染环境),前后截止阀开度应全开后再返回半圈。
⑦ 采用单法兰差压变送器测量密闭容器液位时,用负压连通管的办法迁移气相部分压力。这种测量方法是在负压连通管内充液,因此当重新安装后,要注意在负压连通道内加液,加液高度和液体密度的乘积等于法兰变送器的负迁移量。加液一般和被测介质即容器内物料相同。
⑧ 用隔离液加以保护的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重新开车时,要注意在导压管内加满隔离液。
⑨ 气动仪表信号管线上的各个接头都应用肥皂水进行试漏,防止气信号泄漏,造成测量误差。
⑩ 当用差压变送器测量蒸汽流量时,应先关闭三阀组正负取压阀门,打开平衡阀,检查零位。待导压管内蒸汽全部冷凝成水后再开表。防止蒸汽末冷凝时开表出现振荡现象,有时会损坏仪表,也有一种安装方式,即环室取压阀后一个隔离罐,在开表前通过隔离罐往导压管内充冷水,这样在测量蒸汽流量时就可以立即开表,不会引起振荡
⑾ 热电偶补偿导线接线注意正负极性,不能接反。热电阻A.B.B三级注意不要混淆.
⑿ 检修后仪表开车前应进行联动调校,即现场一次仪表(变送器.检测元件等)和控制二次仪表(盘装、架装、计算机接口等)指示一致,或者一次仪表输出值和控制室内架装仪表(配电器、安保器、DCS输入接口)的输出值一致。检查调节器输出,DCS输出、手操器输出和调节阀阀位指示一致(或与电气阀门定位器输入一致)。
⒀ 有联锁的仪表,在仪表运行正常,工艺操作正常后再切换到自动(联锁)位置。
⒁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开车时,由于检修停车时间长,工艺动火焊接法兰等因素,在工艺管道内可能有焊渣、铁锈、微小颗粒等杂物,应先打旁路阀,经过一段时间后开启金属管转子流量计进口阀,然后打开出口阀,最后关闭旁路阀, 避免新安装的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开表不久就出现堵的故障。
另外要注意开关阀门的顺序,对于离心泵为动力输送物料的工艺路线,开关顺序要求不高;若是活塞式定量泵输送物料,阀门开关顺序颠倒(先关旁路阀,再开进口阀与出口阀。面且开关阀门时间间隙又大一些, 即关闭旁路阀后没有立即开启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出口阀),往往引起管道压力增加,损坏仪表,出现一些其他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