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2):
如果采用FXPLC控制多个伺服电机如5个那采用怎样的控制呢?

网友A:
FX本体最多只能控制独立2轴  建议你用定位模块 FX20GM  1个模块可以控制2根轴 你用2个20GM加一个10GM就可以了 用定位模块可以不需要PLC就可以单独使用 如果你是纯定位用 就可以不买PLC了

网友B(2008-09-03):
引用 网友A:
FX本体最多只能控制独立2轴  建议你用定位模块 FX20GM  1个模块可以控制2根轴 你用2个20GM加一个10GM就可以了 用定位模块可以不需要PLC就可以单独使用 如果你是纯定位用 就可以不买PLC了

谢谢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