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急用

楼主(2008-07-13):
我在编程时需用到多个掉电保持型时间继电器T, PLC已有的已用完了,请问有什么方法用其它元件通过编程后可以达到此功能?望各位能举例指点指点,

楼主:
还有它的时间设定值在触屏里如何修改???

网友A:
1.非掉电保持型通过软件可改成掉电保持型?
ld m8000 bmov c0 d1000 k200
ld m8002 bmov d1000 c0 k200 不知道可不可行,没试过
2.定时器的常数用保持型的数据寄存器D间接指定,在触摸索屏里改D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自己看看这样可以么 要是可以呢 你就把里面的D0改成掉电保持型的 谢谢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少见的问题

网友D:
你也太强了,掉电的都用完了,佩服!不过你可以选择用一个寄存器来完成

网友E:
定时器的常数用保持型的数据寄存器D间接指定,在触摸索屏里改D就可以了

网友F:
用寄存器,与零比较,等于零时把常数搬移到此寄存器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相助!!! 问题才得以解决.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