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高手:RS指令

楼主(2008-07-13):
请教高手:RS指令 rs d300 k8 d500 k5 这条指令中的D300 -D308中每个寄存器的数值代表的是什么

网友A:
RS是串行数据传送指令,用于PLC与外部设备进行串行通信。用232及485 扩展板时即可进行收发数据

网友A:
D300发送数据地址,D00接收数据地址。

网友B:
简单的说放的是你所要通讯的设备的通讯格式
包括CMD ,数据地址,值,校验等

网友C:
由上图看出,D300 D500纯粹是数据的通讯起始区域,并不与通讯协议有任何关系。
下载积分:+1(sirius)

网友D:
同意斑竹意见。不是协议,协议要重新开辟区域的,每个通讯格式基本都有固定的协议,根据你通讯的不同而设定。
下载积分:+2(sirius)

楼主:
那如果我想启动 和停止 改变速度 要改哪几个数据、

网友B:
D300 -D308中每个寄存器的数值代表的是什么?
D300是数据发送的起始地址
D300-D307中放的内容取决于要通讯的设备的通讯格式。也可以认为是该设备的通讯协议。
一般在类似设计中,启动,停止用端子控制,运行频率通过通讯给定。
具体改哪个值,就需要看设备说明书中通讯部分格式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E:
没有用过fx的RS指令,q系列的串口通讯模块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