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3):
   各位好,我是威伦和PLC的初学者,现在手上有一台MT506MV的触摸屏和S7—200,cpu226的PLC,在将梯形图下载到PLC和图形下载到触摸屏后,系统参数里都设置好了,电缆选用的是触摸屏产品里配置的一分二的电缆,在物理链路和通信链路上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可为什么老是显示:PLC 没有响应呢?
   是不是和我的元件地址设置有关?因为这个地址的对应关系一直没搞懂,有没有人可以详细解答下?还有个问题就是通信协议是不是要选择主从通信协议?触摸屏要触控PLC应该是对相应地址的一个读写过程,那么程序该怎么写呢?不知道这个理解有没有错误
    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急啊,先谢过了

楼主:
今天发了个帖子,都没人回我

网友A:
3个原因:1是系统参数     2是通信电缆    3是地址对应
你的那个一分二的电缆估计是触摸屏的下载电缆而不是屏与PLC的连接电缆
通讯口类型:RS485 default
8位
1位
偶校验
PLC站号:2
  • 下载积分:+1(wittyzx)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不过那一分二的电缆应该没问题,它是一个口接PC机的,一个口接PLC的,校验一定要设成偶校验吗?还有就是地址对应有点看不懂,例如:PLC的I0.0对应到触摸屏上是多少?

网友B:
    1、严格按照触摸屏的操作手册上写的那样进行系统设置,还有做通讯线
    2、当按第一条做了后,还不能通讯上的话,在通讯线的任一端加终端电阻,例如在触摸屏那端的通讯接口的1和2号脚并联上一个120欧的终端电阻
    3、PLC上的I0.0,在屏上地址是I0,如果是M10.3,则对应屏是M103
  • 下载积分:+1(wittyzx)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楼主:
    按楼上的说法这地址对应的是十倍的关系吗?说明书里写的怎么那么复杂啊

网友B:
    因为触摸屏里的地址没有小数点可以写,那就直接把小数点去掉就好了。如果是OMRON的100.00这个地址的话,同样也可变成10000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