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K DDMotor 教調軟體

楼主(2008-07-13):
NSK DDMotor 教調軟體
NSK DDmotor.part1.rar
NSK DDmotor.part2.rar
NSK DDmotor.part3.rar
NSK DDmotor.part4.rar
下载积分:+3(bin1016)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zyfzxh) 感谢分享

网友A:
谢谢楼主要是能做个说明就好了。

网友B(2010-06-23):
DD motor ( )从字面上理解是直接驱动伺服马达,但实际上它并非是普通的马达,而是一种结构非常复杂,高精度,高性能的特殊型交流马达。之所以称之为直接驱动,因为它采取转子和运动载体直接连接的方式,中间不再用其他的过渡连接(减速机构,联轴器等)。
DD motor是一种高性能的伺服产品,由于其特殊的构造和高精度的设计,在伺服领域中成为极品。
我们一般叫做扭矩类伺服马达,可以大大减少PLC程序,马达的位置一般在控制器里面使用,我们一般使用NSK马达的配套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