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分级密码设置问题

楼主(2008-07-13):
设置了三菱触摸屏分级密码,可是还是直接进入了.没有出县密码键盘,请各位说说

网友A(2009-08-31):
三菱触摸屏分级密码设置,只限制触摸屏画面不能上传。

网友B:
那要怎么设置密码呢??

网友C:
还有给定一个D,这样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三楼说的没错

网友E:
要是用做画面切换的话还要在画面属性中设置安全等及

网友F:
要从低级切换到高级时就要设置安全等级
具体的设置要看触摸屏画面编辑手册里面有列子可以参考

网友G:
说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