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PLC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8-07-13):
我用GX Developer从一个FX2NPLC里读出了程序,但是读出的程序里面软元件内存中的字符串却显示乱码,小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再等会吧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啊,急呀!难道没有人遇到过此问题吗?

网友B:
只要数据不是乱码就好了,好像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C:
不要指望软元件内存里的注释!
还是自己标注或者要源程序来的更可靠
!

网友D:
fx2n不能存注解吧

网友E:
正常现象。

网友F:
不是很清楚!

网友G:
估计编码方式不对吧?!比如繁体的用简体编码就可能出现乱码!

网友H:
重新下载个仿真模拟软件试下呢!

网友I:
只要能读出的程式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J:
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没什么可奇怪的。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K:
如果编程的人用的日文或者繁体做的注释,再用简体的读出来,就会乱码

楼主:
原来这是正常现象呀,小弟学习了,多谢站长和各位高手的帮助,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L:
用PCS-FXGP-WIN/C软件试试看,显示的乱码是否像日文.

网友M:
8楼有道理,可能是繁体问题。

网友N:
有些是数据,不是字符串格式……

网友O:
你用WINDOWS2000系统试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P:
原因很简单,就是台湾的繁体字在中国大陆的简体WINDOWS系统里边是以乱马形式出现的,我试过用我老板的台湾版本的繁体字系统,注释显示是繁体字,但重装系统用简体WINDOWS XP系统时出现的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