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如何让一段程序循环执行

楼主(2008-07-14):
各位大哥,我做了个西门子s7-200小程序有问题请教,当开关接通后1#-----4#电磁阀之间分别间隔一定时间动作,这是一个循环然后间隔一段时间后在执行一次1#-----4#电磁阀的循环,不停的循环。我的程序为何只执行一次啊,用啥指令能实现程序循环呢。谢谢请给详细说说啊,我都愁死了!
[ 此贴被youwei15在2008-07-14 07:42重新编辑 ]

网友A:
用JMP配合Label指令。
具體的自己可以好好想一想,這個問題您恐怕已經問遍中國工控網,中華工控網等知名網站了。
以上!

楼主:
谢谢啊!我的怎么在仿真器软件里调试总是出错啊?

网友A:
200并未有官方的仿真软体,请您使用实际PLC做调试!

网友B:
如果你的程序就是这个功能的话 你还不如用logo 便宜

网友C:
现在我在学三菱的,没有装西门子的软件。这个问题,我做过。我的做法是这样的,通第一个阀的之前(程序位置),我置一个位(M0.0),表示我要通第一个阀了,第二个通的时候,就把(M0.0)复位,再置位M0.1,表示现在通第二个,以此类推。第四个通了之后。经过你规定的时间之后,关断第四个阀,置位M0.0,这样程序就回头了。这个做法比较繁琐。希望你参考之后继续修正。

网友D(2008-12-10):
用个子程序就OK了,然后有条件调用就行了

网友E:
cvlsam 看来是逛过不少论坛了。佩服

网友F(2010-02-07):
你的问题我做过!有几种方法做!可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