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点心得

楼主(2008-07-14):
用PLC控制机械很方便,但是PLC成本很高。
前段时间厂里制作了一台拉伸机。我用了一台FX1S-10RM的控制器。到后来接线的时候,发现输入点少了,没有办法,我把闲置的一个
显示屏用上了!这样显示屏上的按键分配来用于控制,输入点用来接传感器。效果还不错。这样就解决了点少的问题。
我是新手!还望指点!!嘿嘿
下载积分:+1(YMMFA) 鼓励一下!

网友A:
用屏和PLC连接后,实际上是用的内部继电器代替输入!
你有闲置的屏可以用上,要是没有呢!
屏的成本和PLC的大概差不多吧!
还是在设计时要打出I/O点数余量啊!个人意见!

网友B:
你还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还新手?

网友D:
输入屏的成本肯定高了!!
如果这是一个工程的话你就比原来的成本高了很多!!本人建议加入扩展!!
新手学习ING!!!
一点建议

网友E:
高手啊 有多的屏用 真晕

网友F:
都知道用屏了还是新手???

楼主:
谢谢各位
屏是闲置的!是拆机

网友G:
知道用屏连就不能算新手了吧.

网友H:
事先得充分考虑余量 加个屏的成本高很多 如果可以的话换个型号plc 原先留合适的工程用(如果允许的话

网友I:
还是留出至少10%的余量吧,以备扩展。。不过楼主还是高手,会用屏

网友J:
能用上屏的新手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K:
会用屏也算有点水平啊!

网友L:
呵呵
我也是新手啊

网友L:
大家多交流交流啊

网友L:
经验是漫漫出来的啊

网友M:
这一定是个老经验的新手

网友N:
用闲置的设备,有什么不好,总比再花钱去买新的扩展吧,值得提倡!

网友O:
不管用什么扩展点数,只要成本控制内都OK哈

网友P:
我建议做成矩阵输入.配合应用指令

网友Q:
我是新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R:
显示屏成本很高而且不易維修

网友S:
晕,人机的成本更是高,还不如加个输入模块

网友T(2008-08-18):
很好的控制,你还新手?

网友U:
同意楼上

网友V:
看样子不是新手。

网友W:
屏可能比plc还贵

网友X:
你那个屏是不是那种文本显示器之类的.如果是的话,成本倒不是很大,也只是几百元的问题.这样一来,倒显得你的机器是高科技了.这样算起来,你还赚了呢.扩展也不错.但开关按钮这类的还是要装的,而那个屏是可以代替一些开关的.我也试过.学习ING

网友Y(2011-04-07):
会用PLC和屏 还会连接使用和编写程序 还说自己是新手 你是不是来气我们新手啊

网友Z:
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