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4):
请教各位:Q00PLC与proface的穿透通信应该如何设置参数呢(通过proface软件读PLC程序功能)? 谢谢指教!

楼主:
proface 2.1里面有个PASS-through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A:
OFFLINE -> SELECT INITIALIZE ->SELECT PLC SETTING -> SELECT USE 2PORT / CPU DIRECT ->SELECT INSIDE
以上方法只能用於不帶網路卡的人機

楼主:
非常感谢zyfzxh! PROFACE软件里就不用设置什么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zyfzxh! PROFACE软件里就不用设置什么了吧?

不用
[ 此贴被zyfzxh在2008-07-15 12:37重新编辑 ]

楼主:
电脑连接触摸屏的线是CA3-USBCB-01(两头都是USB插头),那PLC和触摸屏间的连线用什么型号呢,用PLC的编程电缆:QC30R2 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连接触摸屏的线是CA3-USBCB-01(两头都是USB插头),那PLC和触摸屏间的连线用什么型号呢,用PLC的编程电缆:QC30R2 可以吗? 谢谢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7154.html

你的人機是甚麼型號的?
[ 此贴被zyfzxh在2008-07-15 15:54重新编辑 ]
附件: QCPU-GP.rar (348 K) 下载次数:142

楼主:
触摸屏是:AST-3501C

网友A:
原來是3000系列的,這個我還沒用過了,我所講述的是GP2000系列,3000系列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2008-10-08):
引用 楼主:
proface 2.1里面有个PASS-through是做什么用的呢?

PASS-through    可以有据USB虚拟为一个COM口,这样就可以与Q00PLC通信了,

人机与PLC之间通信电缆就是  232

我的是AST3301  PLC是Q02UCPU 就是这样用的
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hetech.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face 2.1里面有个PASS-through是做什么用的呢?

PASS-through    可以把USB人机电缆 虚拟成一个COM口,这样就可以与Q00PLC通信了,

人机与PLC之间通信电缆就是  232

我的是AST3301  PLC是Q02UCPU 就是这样用的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 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hetech.com

网友C(2009-04-25):
    我做了好多,使用PASS-through就可以了,波特率设置为19.2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proface 2.1里面有个PASS-through是做什么用的呢?

PRO-FACE 2.1 不就是GP-PROEX2.1 了吗?
怎么还可能是GP2000,GP2000呢,就要在硬件设置,
GP3000呢就要加载软件PASS THROUGH, 最新的有1.04。
描述:PASS THROUGH SUPPORTED LIST & MANUAL.
附件: com_psth.zip (461 K) 下载次数:106
  • 下载积分:+2(hwsim)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好多,使用PASS-through就可以了,波特率设置为19.2就可以了

    如果是Q CPU, 19.2k BAUD Rate 也太慢了吧,
    就用115.2k啊, 这样PASS THROUH 用GX-DEVELOPER 才会快啊。。。。。。。。
    19.2k 应该是给低级PLC的吧。 FX, A 就用这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