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PLC安装过程中遇到的相关故障问题

楼主(2008-07-14):
各位好!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我的电脑现在在装PLC的时候,装好后在新建工程的时候会出错,报错是工程初始化失败,现在我急需要用这个软件,请各位朋友给小弟解决一下,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有些软件要重启后才能正常使用的,不知你是哪个软件。

网友B:
楼主说的不详细 不好回答啊 不好意思了

网友C:
就的啊说清楚点

网友D:
楼主是要装什么品牌PLC的软件啊

网友E:
兄弟,要想在这里得到很好的救助,需要把你遇到的问题说明白一点,ok!!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就的啊说清楚点

网友G:
樓主應該是說編程軟件安裝後不能新建的問題,如果是安裝的簡體中文版的話,那就是軟件和系統衝突,建議換v7中文版或者是v8英文版

网友H:
建议使用英文版本软件,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如果问题依然存在,建议重新下载编程软件后再安装。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安装的是Q系列PLC的编程软体,最新版本的我安装后不可以新建,我现在用的是以前的老版本,很不好用,所以想换掉。

网友D:
就在本站有8.52版本的下载了,还支持滑鼠功能,按说明装就可以了.

网友I:
先要安装环境小程序,PLC软件里面有啊。

网友J:
因该市系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