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需帮助啊

楼主(2008-07-14):
我的教学软件安装后出现了问题不能创建新工程一创建就出现遇到问题。而且我又重装的系统可是还是不行。请大家帮助下面就是
[ 此贴被bianyunlei在2008-07-16 13:32重新编辑 ]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在创建新工程时保存当前程序就可也了!!!

网友B:
好象 你不要点击确定 把它关掉 就没事了吧 没遇到过 猜的谢谢

楼主:
谁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估计你的系统出了问题。

网友D:
是不是需要注册或收费之类的软件哦,如果是则先注册或付费后,方能正常使用。如果是免费绿色版本,建议排除本机系统故障的可能后,重新下载安装。

网友E:
同意5楼的观点

楼主:
是系统版本不适合。建议大家不要用XP SP3 9.1版本的一些编程软件不能用

网友F:
是系统版本的原因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G:
没有遇到过,应该是系统版本的问题吧,也有可能是你的程序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