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轴以下的运动控制器该如何编程?

楼主(2008-07-14):
32轴以下的运动控制器该如何编程?
Q173H 如何与伺服控制器连接,他是否带有SSTNET通信的,只要把两根线并联在伺服控制器上就能够通信吗?或者还需要其他的配件呢?

网友A:
先看看这个介绍!

楼主:
看不到啊!!

网友B:
ssnet是可以的

网友C:
这要用带B的,具有网络功能的

楼主:
楼上请问Q173CPU都带通信接口吗?

网友D:
对啊,要用带B的伺服驱动器.就可以直接用SSNET网络

楼主:
是否z只要把通信线并下去就可以吗?最后一台接一个终端电阻,当用到Q173CPU两个通信口,轴号是如何计算?新一代的SSNET 3 是否只在光纤通信才能够达到50M的速度吗?

网友E:
真是高手

楼主:
还有的是Q173的编程问题,还没有编过。

网友F:


网友F:
MR-J2S-XXB伺服驱动器.直接用SSNET网络

网友G:
楼上所说的PLC带有SSCENT网络功能的

网友H:
Q173H编程分实模式和虚模式,实模式用SFS编程,运动控制CPU要和通用CPU达配使用,双CPU的方式。通过总线和带B的驱动联结,最后一轴要用终端器,轴号在驱动器的拔码开关上设定,轴号不能相同。

网友H:
注意,新的CPU先要装OS,否则不能通迅。

楼主:
前几天我咨询了一间公司,他们说只要用CC-LINK做通信可以解决问题,只要发速度就能够达到,我就不太清楚,用CC-LINK 能够做出怎样效果,我想问只做通信,能够达到各轴的线速度同步的效果吗?这个同步不单单是单个速度上的同步,还要的是在加减速不同的速度下要有一致的同步效果,用CC-LINK 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