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5):
使用除法运算时,DIV,    10000 / 6=1666,   余数是0.666667.       但在PC运行中计算出来的余数是4,我百思不解PC是怎样转换过来的结果,
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這是因爲您的PLC或者您的程式有問題!

如果您的PLC不支持浮點運算,那麽將會以整除來計算,其結果自然是商+餘數,而餘數就是4了。

如果您的PLC支持浮點運算,而您卻未使用帶有E的浮點運算指令,那麽也是如上的結果。

以上!
  • 下载积分:+1(lgf1008)

网友B:
    恩  同意1楼的  谢谢

网友C:
    解释的很好。

网友D:
    一楼解释得很清楚

楼主:
    一楼,我是没有用浮点运算,小数点后被PC换成整数,我奇怪的就是这点,我自己换算了一下,却不知用的是哪个公式,结果才会等于4。请你把这个说明一下好吗,谢谢。

楼主:
    我心急想知道这个结果,不知怎样把贴子顶上去,只用这个方法了,请不要见笑,望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高手们解答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楼,我是没有用浮点运算,小数点后被PC换成整数,我奇怪的就是这点,我自己换算了一下,却不知用的是哪个公式,结果才会等于4。请你把这个说明一下好吗,谢谢。

    您無需重復頂貼以引起關注,您完全可以使用站內短訊聯系……

    請您翻開您的《FX1S,FX1N,FX2N編程手冊》至185頁,上面所述的DIV指令的用法。

    三菱對于除法的原則是:被除數/除數=商……余數,也就是說,例如:10除以3,三菱的結果將會在地址1中保留商3,然后在地址1+1上保留余數1.

    而您的概念是存在一定模糊的,其最終原因在于您混淆了余數與尾數的概念,以10除3為例,余數為1,尾數為0.3333333……

    以上~~
  • 下载积分:+10(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E:
    简单点说,div或ddiv是整数运算指令,在运算时它不会去计算小数点后面的数据,也就是说它只运算到个位数为止,所以余数也一定是整数。如1000除以6等于166,余数肯定为4。

    而使用浮点运算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存在余数的!!!实际应用中主要看你使用32位计算、还是使用64位计算、还是用128位计算,位数越高精确度也越高。如1000除以6等于166.66666666666.......7。请注意小数点后面的0.66666666666.......7它其实是商,而不是余数!!!
  •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F:
    如果要计算,并且除不尽,而PLC又不支持浮点,我一般喜欢把分子放大

    比如  10万/6

    因为运算可能有多个步骤,如果每个步骤都有余数,这些误差累计到最后会很大

    我一般把分子放大10倍左右,算到最后再除10,这样好一点

网友G:
是的,明白

楼主:
谢谢各位耐心的讲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