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5):
请教一下大家,比如2AD模块的通道一(4-20mA)送到寄存器D0里的数字量是0-4000,现在我想量程为0-1000。请问,除了用D0除以K4以为的方法外?有没有其他办法直接调整通道一送入D0的数字为0-1000?手册上有说到偏移调整,但有点看不明白,请高手指点。顺便也能帮我指点一下4AD模块的数字量程转换。谢谢!!

网友A:
调偏置没用的,应该改增益设置,如果模块允许改的话,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系列的模块

楼主:
我用的是FX2N系列的模块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
楼上的1000是不是工程值,如果是还是简单的/4简单又明了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楼主:
所采样的4-20mA对应0-1000是个范围值,可能还会要求更小的范围。采样值在变化过程中要跟其他含有小数值比较,利用除以K4的方法只能取整,小数部分取整后,精度就受影响了。还请高手指点呀

网友D:
FX2N2AD,出厂设置的零点是输入0-10V的,你用输入信号4-20mA首先要调节零点,也就是说输入4mA时让值为0,然后再调节增益让输入20mA时让值为1000.
需要信号发生器,电脑,PLC,AD模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采样的4-20mA对应0-1000是个范围值,可能还会要求更小的范围。采样值在变化过程中要跟其他含有小数值比较,利用除以K4的方法只能取整,小数部分取整后,精度就受影响了。还请高手指点呀

范围值越小,精度越低,你不是自相矛盾!?

网友F:
怎么都用FX系列的

网友G:
我想应该让4-20mA对应0-4000去运算,完了再除以4去控制,这样精度高些。

网友H:
找一个20mA的电源,输给AD模块,调节增益,调到为1000就可以了。

网友G:
这样会降低运算精度,不好。

网友I:
怎么都是用FX系列的呀,有没有人给点Q系列AD/DA的使用经验?

网友J:
我也请教个问题,我用FX2N系列的模块测0至200毫欧以内的开关电阻。单路测试没问,电阻值准确。但并联测有干扰,电阻值会偏大。(如80豪欧变到180之间),那位高手提下意思用什么方法测。模块用温控及模拟量都可以测,就是并联开关测不到。我也试用过三台毫欧仪测并联开关,同样出现以上这种现象。

网友K:
我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L:
4-20mA对应0-4000去运算,完了再除以4去控制,这样精度高些。
4-20mA对应0-1000,不运算,精度应低些的。
如果用Q的4-20mA可以对应0-12000,或0-10V对对应0-16000那就更精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