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8-07-15):
1.两台变频器控制两个压辊转. 2.第一变频器频率可以手调. 3.第二台变频器跟随第一台形成稳定张力
问题是:不用PLC这两台变频器可以完成吗?用什么变频器好?

楼主:
压辊
轧辊
布
卷布辊

网友A:
第一变频的输出讯号作为第二变频的电源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pony123)

网友B:
2楼能不能说明白些,我实在没看懂。

网友C:
用三菱变频器可以实现.把张力反馈信号作为辅助频率控制信号.
下载积分:+1(pony123)

网友D:
要有张力检测装置才行,或者有一个平衡架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第一变频的输出讯号作为第二变频的电源就可以了。
没这么简单,如果两根棍的线速不一样呢???
一般这些设备都要张力反馈加同步控制器比较好做,两根棍的线速比在同步控制器里面设,或者选一些带有此功能的变频器来做就比较简单

网友F:
我用过四方变频器做过,两台按比例通信就可以了

网友D:
用带有力矩模式的变频器就可以,不用接其他的线。
下载积分:+2(pony123)

楼主:
我是第二次遇见张力控制,还在学习中,我的想法和10楼相同,想用EMERSON的TD3000与TD3300组合完成,
还有知道其他牌子的变频器的,发个参考

网友G:
我在染整行业做了有几年了,染色机一般没有控制张力的,只有在定型机,打卷机,蒸煮染缸布坏打卷才有张力的要求
一般的做法是,一台主机,别外一台从机,主机的频率可以手动更改,另外一台从机就是根据布坯现在的张力自动控制,
张力太高,自动减速以维持一个固有的设定张力值,而张力的检测需专门的张力检测设备,将张力转成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
驱动另一台,这样第二台可以根据张力,自动加速或减速,第一台速度增加及增加,其它动作一样!

网友H:
染整行的张力控制我也做过不少,最简单的属下面这种.首先要有一个控制张力的张力的杆.
楼上说的用两个电位器的方法可行,但在要求有反转的情况下要加多一个电位器了.
因为对染整有一定了解的都知道布匹卡住或是断了有时要反转倒回来的.
请看图,第一个电位器为总的速度调节.第二个超喂调节,在反转的时侯调至最低,防止反转时同步变频速度跟不上卡住布.第三个同步电位器安装在张力杆上,起与主变频速度作自动调节的作用.张力的大小控制可以用气缸通过调节阀作调节.

网友H:
电位器的控制电源可以取自其中一个变频,但要将两个变频的模拟量电源信号公共端也就是负极相联.

网友I:
用一角度传感器就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用不着同步控制器 随便什么变频器都可以做的

网友J:
最好用同步控制器转一下.

网友J:
用一角度传感器加同步板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