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高招???!!!

楼主(2008-07-15):
本单位有一控制系统共有8个通讯模块,一次通讯故障停机。
电脑显示6#站点故障,检查更换,消除。再显示7#故障,
更换消除。又显示8#故障,更换消除。再返回显示6#故障,晕!
无奈,断开7#8#,显示1~6正常。恢复7#8#,显示OK,
运行一切正常。更晕!!
谁有高招确认故障点?谢谢!

网友A:
叫人猜谜语啊?
具体什么故障?

网友B:
没遇到过 不好意思了

网友C:
我也没遇到过,不好意思哈!

网友D:
可能是需要从新组态一下。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E:
听楼主所说,乱报故障啊~~
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模块呢?

楼主:
为什么没一个答案呢????
哪怕有人说:接触不良。。。振动。。。。。
也好呀。
晕得厉害!
这没有自控系统PLC的设计及维护高手吗?
通讯故障很常见呀。
就是象这样不确定不常见,拜师求教!

网友F:
查一下6#的地址,猜的。哈哈

网友G:
比较奇怪,现在搞定了吗?是什么问题?

楼主:
就是无法确定故障才晕呀!
运行至今还算正常。
现在也没明白是哪里问题,反正是通讯故障,6#以后可能性大,但是这可能是不行的,象有颗定时炸弹在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晕。。。

网友H:
首先就是要检查接触不良的故障,用手掰动一下线,用橡皮擦下接头的触点,还有的有否干扰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