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08-07-15):
请教各位:
我想用可控硅整流来控制设备大功率的电加热器,但没用过,希望大家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哦,就这样的啊

网友B:
用可控硅就可以

网友C:
最好使用双相可控硅过零调功方式控制加热.这样在EMC方面更好.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D:
用可控硅,有专门的产品,可以用4-10MA的模拟量控制。

网友E:
我是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电加热的,我看固态的里面电路应当也是用可控硅吧,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F:
现在大功率的加热设备都用温控仪控制固态继电器SSR,固态继电器内部结构与可控硅导通角调压原理一样

网友G:
用仪表输出4-20mA电流来控制SCR(功率控制器)

网友H:
主要还是看你的加热元件的材质,选择控制方式!调压或调功控制!还是用可控硅控制!

网友I:
用模块好多的.0-5V.0-10V. 4-20M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