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难题,烦请大家帮忙想一想

楼主(2008-07-15):
我们是生产电脑连接器的,有一款产品有两个小螺牙(也就是串口的那两个螺牙),由于在攻牙的时候会出现不良,现在用人工全部通过螺纹规来试螺纹。现在想做一台机器能不能通过伺服马达带动螺纹规,设定拧入螺牙的扭力大小来检测出良品与不良品?(良品扭力范围约为0.5KG至3KG)请大家帮忙想想

网友A:
能 不过还是用人工来试吗?

网友B:
用一个双电压比较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LM393,检测伺服驱动器对应于扭矩输出的电压,大于小于一定值时动作

网友C:
很有难度!

网友A:
没用过双电压比较器

网友D:
二楼的高手呀。学习学习。

网友E:
还真没用过 呵呵

网友F:
不过还是用人工来试

楼主:
如果做的話,不打算再用人工測,用振動盤送料,全自動檢測,不過我就是擔心那扭力感應有沒有那麼靈敏?

网友A:
如果用压力感应器的话会有一定的滞后

网友G:
别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