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编写步进梯形图

楼主(2008-07-15):
请教哪位大师用三菱编程软件编写步进梯形图

网友A:
LD X000
SET S20
STL 320
OUT Y000
LD X1
SET S21
STL S21
OUT Y001
。。。。。。。。。。。。
RET
END
这是简单的例子。再就多看看编程手册。那里有详细介绍。

网友B:
请你看一下(资料互助)中的(PLC顺控指令FSC的编程方法),介绍得很清楚。

网友C(2010-03-25):
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