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单片机要什么工具??

楼主(2008-07-15):
我也对单片机有兴趣,,听说开发单片机要专用的写程序机器, 不知哪位知道开发一片比较通用的单片机要些什么工具呢?费用高么?包括软件等等。。 期待中。。。。。

网友A:
电脑。单片机开发板。通讯线。单片机软件。资料集。
我想的,不一定对呀。

网友B:
单片机开发板

网友C:
“单片机要些什么工具呢?费用高么?包括软件等等”
烧写器,有几千的也有几百的(区别在于能写的片子多少,好的烧写器可以写多种不同厂家的单片机,pld和eeprom等),如果用avr的也可以不用烧写器,用串口就可以。
专用烧写器的比较便宜,但烧写的片子也少。
软件用kile C网上可下载。
如果是学习单片机可以去买开发板。
N年没做了不了解现在都用什么,也不知道现在的行情。你可以到做单片机的专业网站看看比如周立功的,以上仅供参考。
混灌水区的!

网友D:
看你需要学习那种类型的单片机.最普遍的为51系列单片机,有仿真调试软件,只需要购买一个编程器或在网上买一个廉价的下载工具就可以仿真,并实际运行程序了。
高档点的就是ARM系列单片机了,个人觉得STM32系列不错.只需要130左右就可以买一块学习板,配有下载线,可以直接在电脑上仿真并下载运行.EMC和速度都相当不错.

网友E:
你要简单就自己做,不用花什么钱,买片AT89S51和简单电子元件,再加一块万用板,自己焊,这个单片机是在线烧写的!
不想花一分钱的话,就下载PROTEUS,全部使用仿真包括硬件,在KEIL 里编程序生成机器代码后,在PROTEUS调用即可。

楼主:
看到几位大哥的热心指导,我非常的感动,再次谢谢你们, 改天我到电子城去转转,搞个烧写器回来

网友F:
烧写器和仿真器是不是同一回事。

yanzhi2008

网友G:
上淘宝网淘吧

网友H:
网上查找,专业的一百来块

网友I:
顶  虽然还不熟悉 单佩服

网友J:
以前学校学过编程软件叫“伟福”

网友K:
1,电脑
2,软件.(C用KEIL C51)(汇编用MedWin)
3,烧录器.
4,自己做一块板

网友L(2008-08-19):
我也在努力中,用的是PIC16F877A,还没成功

网友M:
买个仿真机试试

网友M:
单片机电子公共实验室哪里有

网友N:
我也在找!

网友O:
电脑编程器仿真机

网友P:
互助有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