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变频器一托二,还要做到恒压供水,怎么做?

楼主(2008-07-16):
公司做水利行业的,现在要做一个变频器一托二,还要做到恒压供水,变频器是施耐德的ATV61HU55N4,380V,5.5KW。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有图纸最好了,小弟谢过了~

楼主:
做水利的同行帮下忙啊~急需资料~

网友A:
看看变频器说明书有没有IO可以到50Hz输出的点,没有的话可以设定的,把这个点接一个交流接触器直接起动电机就可以了,当然还要有压力变送器(远传压力表也可)。这个就是一个变频,一个工频。很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