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线

楼主(2008-07-16):
关于伺服控制线的接法如何?在做 运动控制时候,比如说松下的?

网友A:
不明白您说得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看看说明书上有的,按照接法就可以。
三菱的我就有,用三菱的运动控制器Q173CPU和J2S伺服控制器,各控制器通信线并接到Q173通信线上就可以

网友C:
松下的也一样,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动机连接用主电源和信号控制线,按说明书接起来调试参数就OK

楼主:
是这个样子的接法很多种都不知道用那个好,肯定有最理想的接法可以抗击干扰和丢脉冲。

网友D:
按照说明书上说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