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EMENS TP270与PLC 的 通讯

楼主(2008-07-16):
各位好! 我要请教下,TP270原是通过IF1B(RS485)口与PLC通讯的. 但现在这个口坏了, 我可以用其他的通讯端口替代吗? 具体我该怎样实现?
还有,就是执行文件/下载时, 备份功能不可操作是怎么回事? (PROTOOL PRO CS)

网友A:
你的是什么PLC,如果是S5的话可以换1F1A,如果是S7就换不了了.
备份程序可用PROTOOL,也可用PROSAVE,上电后使触摸屏进入TRANSFER 状态,连接好电缆,备份即可.

网友B(2011-01-20):
比较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