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请教一个整数专浮点数的问题

楼主(2008-07-16):
大家好 请问 比如1000专为浮点数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呵呵,按单精度浮点存放在两个联系的16位字地址中4400 0000,注意这里不可以认为他是16进制。

网友B:
可以编程进行仿真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C:
您管他在内存地址中如何存放干什么呢?
您只要明白,小数与整数的区别是什么就可以了,1000,转换为浮点数自然就是1000.0了。
如果您偏要用什么HEX,OCT这类格式去看一个Real数据,自然是面目全非了。
以上~~~

网友D:
浮点数很麻烦的,只要用整数转浮点数指令FLT就得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