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LD M8002 ?

楼主(2008-07-16):
我看见一些三菱PLC的程序开头都是 LD M8002 ,不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程序开头都要这样?或者是某些地方才要这样?请解答,谢谢!

网友A:
初始脉冲,程序开始运行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主要用于初始化一些参数.

网友B:
这个是开机脉冲,也叫初始脉冲,都是用在程序开头的,当PLC由STOP----RUN,M8002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一般都是复位一些参数元件的.

楼主:
还不是好明白,是不是程序开头都要这样?

网友C:
FX系列用的

网友D:
开头不一定是这样.

网友E:
开机的第一个脉冲,不一定要用的,要看你的程序是否要用。你多看编程手册去理解他!

网友F:
初始化脉冲 编程的开始不一定要用的 要根据你的情况而顶 谢谢

网友G:
楼上的老师厉害

网友H:
可用可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