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高手?笔记本和PLC进行监控时怎么总是出现蓝屏

楼主(2008-07-16):
笔记本和PLC进行监控时怎么总是出现蓝屏
我用的笔记本是方正的,因为我用触摸屏和plc连接用的是422口,本子用USB-RS232连接FX1N-232-DB或FX2N-232- DB与FX1N FX2N系列的PLC进行监控写入用。本子出现不定时蓝屏必须重新启动本子,一般在4-----30分钟左右。USB-RS232电缆是好的。还望各位高手指点迷经。
先在此谢啦

网友A:
USB-232不是很稳定有可能发生冲突,要是自带的串口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B:
没有遇到过,会不会是系统问题

网友C:
是USB-232的问题,以前也试过,还是用232口好

网友D:
是呀!现在的本本都不带串口,usb-232好像还不稳定!

网友E:
USB的问题吧 我没遇见过 谢谢

网友F:
串口问题,换个USB-232试试

网友G:
重新安装程序

网友H:
换成PCI扩展串口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楼主:
USB-232电缆在别的本本上用都正常啊
系统我做拉四次用不同的版本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