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模拟控制

楼主(2008-07-16):
请教各位大虾,只用一台F700变频器和一个压力变送器(4-20mA)能控制水泵稳定输出吗?还需要其它什么东西吗?谢谢!

网友A:
可以用来恒压供水,不过当然还要一些别的器件,比如说空开

楼主:
当然要个空开,还需不需要一个设定压力值的控制器?让水泵恒定输出多少兆帕.

网友B:
以上的设备已经足够,只要换算一下变送器4-20MA对应的压力值是多少,用PID调节就可以实现恒压输出。

网友C:
可以的。按4-20MA换算频率上下限设置既可。

楼主:
如果4MA时为0HZ,那水泵停止后变送器为4MA,没有一个初始设定值,那怎么能开启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