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速度控制的程序编写问题

楼主(2008-07-16):
向大家求助,如何编写以下条件的程序
向各位高手请教
本人现在遇一难题解决不了,在此向大家发出求助请求
问题是: 现在有一台设备,用两台变频器驱动,有速度要求,速度设定是在1--2.5m/min任调,
变频器是安川G7+PG-B2定位模块,用三菱程控器和GOT970,要求在触摸屏上设定多少线速
设备实际线速就是多少
相关条件如下,
机械传动比 n=426
电机极数 4极
驱动辊直径是:0.55米
请问各位如何编写此程序或是有何公式来作计算依据,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08-10-15):
你应该自已编写,那样对自己提高很大,当然一边编写一边学习一边请教别人,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完全靠别人编,似乎不太可能,除非付钱交给工控公司做。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