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Td 200文本显示器编程电缆制作方法

楼主(2008-07-16):
有没有高手会做西门子Td 200文本显示器编程电缆,有的话请把图传上来,小弟急需,在这里先谢谢各位。
下载积分:+1(xhrls)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难道这里的高手都没使用过TD200吗?

网友A:
确实没有做过,不过不在乎电源和数据线。
电源应该是使用24V,那么就是串口的7(24V+),2(24V-);数据应该是3(D+),8(D-)

楼主:
请问版主,需要用RS232-RS485 转换器吧?

网友B:
我也没搞过这西门子Td 200文本显示器

网友C:
不用转换,直接找根4芯屏蔽线2个九针头,焊2、3、7、8 直连焊法就行。要是TD200已经从外部电源供电的话就只焊接3、8就可以了

网友D(2008-10-28):
和S7200的编程线通用的

网友E(2009-10-14):
PLC(RS485)与TD200通讯电缆(TD/CPU)自制:
2---2 3----3 7---7 8----8两端均为9针阳头。

网友F(2009-12-30):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