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高手F930触摸屏数值输入问题?

楼主(2008-07-16):
用GT Designer2编辑一个数值输入画面。连PLC试机时出现一个问题,用数字键盘输入完后,按ENT确认输入后,键盘窗口不能消失掉,数值已经输入PLC,按上下翻页再回到刚才的这页后键盘窗口消失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是用GT Designer2中文版软件制作的画面,具体解决步骤如下:
1.在数值输入所在画面上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画面的属性…”
或者选择“画面”/“属性…”
2.在出现的“画面的属性”对话框中选择“辅助设置”选项卡,并在“确定键的动作”项中选择“清除光标,按键窗口”即可。该项的默认设置是“不移动”。

楼主:
可以了,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