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美特触摸屏gd系列编程软件

楼主(2008-07-16):
谁有斯美特触摸屏gd系列编程软件。
贡献一下,谢谢!

网友A:
http://www.cermate.com/Process
直接下载好了

肥仔米

网友B(2008-09-09):
好像不太行,

网友C:
GD系列的是斯美特仿照海泰克PWS1711系列的。因此必须使用海泰克的ADP3编辑软件。

网友D:
只能用ADP3-2.53编辑软件,高级的下到屏里是乱码
肥仔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D系列的是斯美特仿照海泰克PWS1711系列的。因此必须使用海泰克的ADP3编辑软件。
我试过很方式,包括PW1711系列,但是也无法通讯,显示通讯超时,怎么办,请各位高手指教.
肥仔米

网友B:
请高手审视一下我的接线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E(2009-04-25):
3-----------3
2-----------2
5-----------5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