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出错了,前辈指教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8-07-16):
西门子S7-200今天编辑一段根据流量控制两种气体的混合比时,编译的程序是正确的,当运行两个小时后PLC突然报错,PLC上的运行指示灯灭,报警灯亮,运行中断。
再想下载程序时出现(程序版本REL1.X.X过低,请插入存储卡,更换REL2.X.X版本),然后将PLC断电,再启动原程序又可运行,不过两个小时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请问各位前辈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CPU和编程软件的版本不一致造成的,先看一下你的编程软件是新版本的吗,如果不是请升级到高版本,然后看一下你的CPU是21X还是22X,用编程软件读取一下CPU型号,一般可以解决。
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