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6):
还是把我的程序传上来,大家帮我看看,出什么错了

西门子S7-200今天编辑一段根据流量控制两种气体的混合比时,编译的程序是正确的,当运行两个小时后PLC突然报错,PLC上的运行指示灯灭,报警灯亮,运行中断。
再想下载程序时出现(由于PLC正在上载/下载、处于致命错误状态或确实硬件而无法处理此命令。如果在版本为REL2.X.X的CPU上使用一个32K的存储卡,请确保数据保持设置区域、强制值、数据块和用户程序大小都处于版本为REL1.X.X的CPU所支持的范围之内),然后将PLC断电几秒(是断几秒,不然还是不行),再启动原程序又可运行,不过两个小时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请问各位前辈什么原因
[ 此贴被peapy在2008-07-17 20:24重新编辑 ]

网友A:
请楼主说明白点哪里出错

网友B:
请说明出错的地方,还是你不指导哪错了啊?

楼主:
西门子S7-200今天编辑一段根据流量控制两种气体的混合比时,编译的程序是正确的,当运行两个小时后PLC突然报错,PLC上的运行指示灯灭,报警灯亮,运行中断。
再想下载程序时出现(由于PLC正在上载/下载、处于致命错误状态或确实硬件而无法处理此命令。如果在版本为REL2.X.X的CPU上使用一个32K的存储卡,请确保数据保持设置区域、强制值、数据块和用户程序大小都处于版本为REL1.X.X的CPU所支持的范围之内),然后将PLC断电几秒(是断几秒,不然还是不行),再启动原程序又可运行,不过两个小时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请问各位前辈什么原因

楼主:
还是处理了,地址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