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输出无法保持的疑惑

楼主(2008-07-17):
我们公司的一台拉床用的是西门子的PLC,虽然比较老一些(大概有将近10年了),在昨天的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这么一种情况,输入信号有,输出信号只是一闪就断开了,(正常的情况下,输出可以保持一段时间让电嗞阀得电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输出只是一闪,而不能保持。先谢谢名位了

网友A:
这个可能和程序有关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程序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些年来一直是这么工作的,而且最近过个几天就出现一次,也查不到是什么原因,大约过有一两个小时就自己好了,真是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B:
检查该程序段的常闭点

楼主:
名位朋友给想想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C:
是继电器输出型的吗?是不是与硬件有关系.用的时间太久,可能出现接触问题或输出器件老化.

楼主:
检查常闭点,回来我看一下,还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吗

楼主:
谢谢各位回来我去查一下

网友A:
输出信号指示灯如果也是一闪就没了,那可能就是程序问题,如果输出信号指示灯在,但外部执行机构没运行,那可能就是PLC本身的硬件可能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会按着你们的说法去查的谢谢

网友D:
只能从两方面着手查找了。
1 检查程序是否正确。
2 检查PLC输出部分硬件故障。

网友E(2008-11-09):
同意8楼说法

网友F(2008-12-28):
我想你这PLC是S5的吧,有可能是PLC内部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G:
是不是继电器出现的老化 都用了这么久的

网友H:
应检查输入点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I:
估计是外部线路的问题,因为昨天我就遇见相似的问题,是触摸屏的,输出无法保持,后来我查了线路,是自锁的常开和保护的常闭松了。你也查一查先看看。

网友J:
有没有拨码开关!那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K(2009-02-09):
估计是外部硬件的问题,楼主查到什么原因给说一下

网友L:
输出继电器坏了吧

网友M:
检查输入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