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节能问题

楼主(2008-07-17):
有一热扎钢机,横式,人工塞钢条,拉钢条,电机155KW,负荷因同一时间塞入钢条的多少,大小而不同,变化频繁,从100A左右——380A左右不断变化,时间以秒记,不需要调速,请问若使用变频器,是否能节电,若能,大约可以节多少,采用何种变频器?

网友A:
可以节能的,虽然有相关公式,但根据实际情况和不同的变频器,效果不一样。
一般合理的方法是实际使用几天,然后取平均值。
通常频繁运行的电机加上变频器后,可省电30%~50%

网友B:
不敢冒犯站长,我认为如果单独一台热轧机我认为没必要采用变频器,如楼主所讲,电流变化太过频繁,不如搞个电容柜进行功率因数补偿,只要将轻载时的功率因数补偿好,会有一定的节能效果,而且维护简单,造价低。
如果有几台热轧机,我建议采用变频器,进行直流母线连接,由于热轧机机械动能储备大,运动惯性大,可充分发挥变频器直流母线的作用,节能效果会很好。
呵呵和,,,,,,如果讲错了别拍砖。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C(2008-11-09):
我认为这个问题2楼说得很有道理 对极啦

网友C:
如果有几台热轧机,我建议采用变频器,进行直流母线连接,由于热轧机机械动能储备大,运动惯性大,可充分发挥变频器直流母线的作用,节能效果会很好。

网友D:
站长:你好,我认为这么大负荷,且负荷那么不稳定不如加大波箱速比马达轻松了就可以了,但生产慢了唉行

网友E:
可以节能~!!
在频率不变时一般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不变的,但在负荷轻的时候变频器会自动的降低输出电流,这样会达到节能的效果,不过变频器本身也是一个耗能的元件,本身也会消耗电能,所以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网友F:
我比较支持2楼的观点。因为我在实际的生产中经常遇到这类的问题。但对2楼的电容补偿这方面有点需要补充的。
如果负载变化时间频繁的话,用普通的无功补偿控制器控制电容接触器来控制补偿电容的投入和切除的话,是不行的。
普通的无功补偿方式不适用于这种环境的。需要用动态的无功补偿设备。而这类的设备价格是很高的。因为我单位遇到过这种情况,设备用的是西门子的直流驱动器,电机功率是250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