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制动效果

楼主(2008-07-17):
增加制动电阻可以提高制动效果,但减速时间非常短的时候也能达到制动要求,这对变频器有冲击吗~!

网友A:
只要制动电阻和变频器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B:
制动电阻是按变频器功率大小配置的,更改阻值虽能提高制动效果,减速制动时可能会过电流报警,严重时损坏变频器,最好不要更改。

楼主:
有些变频器选取匹配的制动电阻,但也达不到制动效果,跟变频器的性能有关系吗?

网友C:
三楼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就像把减速时间设得很短会引起报警一样

网友D:
主要看你的负载和减速要求,
如果不加电阻,采用缩短减速时间,则有可能直流侧电压过高。
加制动电阻则会把动能转化为热能。所以刹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