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UM读保护怎么解除
PLC联机后修改程序 出现UM读保护无法发送变更 请问怎么解除
非常感谢 可以发给我怎么处理
xiongxiong.zhu@ise.com.cn
renshoufeng

网友A(2008-10-16):
将第2个拨码开关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1-07):
程序中或是PLC属性中设置了密码,要输入原密码方可进行更新程序.

网友C(2009-03-16):
在联机之前的设置里面将只读前面的勾去掉即可。
打开软件点新建就会出现设置界面点设备类型旁的设置将通用和内存选项中的只读前的勾去掉就OK了。然后再进入软件联接PLC就可以修改程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UM读保护是程序被写了密码,要用密码解除或者用解密软件破解!

是的,是加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在联机之前的设置里面将只读前面的勾去掉即可。
打开软件点新建就会出现设置界面点设备类型旁的设置将通用和内存选项中的只读前的勾去掉就OK了。然后再进入软件联接PLC就可以修改程序了。

说的太对了,我昨天就用这个方法解决了问题。

网友G:
你是什么PLC啊,如果是OMRON的新PLC,那你基本上完了,除非知道密码,破解密码基本上没可能的啊。不过听说覆盖程序是可以的。

网友H(2009-04-22):
加密了要用密码解除或者用解密软件破解

网友I:
是的,是加密了

网友J(2009-06-19):
PLC设了密码

网友K(2009-08-03):
CP1L可以吗?
不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说的太对了,我昨天就用这个方法解决了问题。

???这个回复是什么意思?解决问题了么?按照提问者的意思来看,是程序加密了,需要输入密码。不是加密了么?

网友M(2009-09-21):
我可解新CP1H及CQM1H的密码含禁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