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的AD DA怎么编程啊?

楼主(2008-07-17):
谁能写个简单的小程序看看,手册上的感觉太乱了,有些还觉得无用。

网友A:
要先弄懂手册上的东西!如果要程序的话,去程序样例区看看!

网友B:
手册上写得很明白的,三种方法
1、采用FROM /TO指令。
2、使用实用程序包GX-CONFIGURATOR 编程。
3、专用指令。
关键在于先要理解数模转换的原理,偏置和增益可以通过模块、也可以通过程序中计算。

网友C:
一楼、二楼说得都对